楼主(2008-12-01):
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对系统的影响及防止措施

1、在工业使用现场,变频器与电机安装的距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源远距离、中距离和近距离。20m以内为近距离,20~100m为中距离,100m以上为远距离。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不是正弦,波形中含有大量的谐波成分,其中高次谐波会使变频器输出电流增大,造成电机绕组发热,产生振动和噪声,加速绝缘老化,还可能损坏电机;同时各种频率的谐波会向空间发射不同程序的无线电干扰,还可能导致其它设备误动作。因此,希望把变频器安放在被控电机的附近。但是,由于生产现场空间的限制,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往往要有一定距离。如果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为20m以内的近距离,可以直接与变频器连接;对于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为20m到100m的中距离连接,需要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来减少谐波及干扰;而对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为100m以上的远距离连接,不但要适度降低载波频率,还要加装输出交流电抗器。
在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里,可以在中心控制室监控所有的控制设备,变频器系统的信号也要送到中控室,变频器的位置若在中心控制,总控台与变频器之间,可以直接连接,通过0~5/10V的电压信号和一些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但是,变频器的高频开关信号的电磁辐射对弱电控制信号会产生一些干扰,因此也不一定要美观整齐,把变频器放在中心控制室内。如果变频器与中心控制室距离远一点,可以采用4 - 20mA的电流信号和一些开关量作控制连接;如果距离更远,可以采用RS485串行通信方式来连接;若还要加长距离,可以利用通信中间继电器达到1km的距离;如果采用光纤连接器,可以达到23km之远。采用通信电缆连接,可以很方便地构成多及驱动控制系统,从而实现主/从和同步控制等要求。与目前流行的现场总线系统相连接将使数据变换速率大大提高。中心控制室与变频器机柜之间的距离的延长,有利于缩短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以便用更加合理的布局改善系统性能。
总之安装变频器时,需要综合考虑中心控制室、变频器、电机三者之间的距离,尽量减少谐波的影响,提高控制的稳定性。

网友A:
请问:如何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来减少谐波及干扰?

网友B:
变频器的干扰太难解决了,最近做了西门子DP总线上的变频器,干扰太难解决了,先接地,最后加了一个磁环才解决问题.

楼主:
1楼的问题:你可以降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来降低变频器的对外界的干扰;

2楼的问题:^_^加磁环是正常现象,施奈德的660V的变频器基本上在键盘和控制板之间都加加有磁环^_^更何况你还是DP总线那^_^

网友C:
变频器组成的交流调速系统,说干扰大难处理的,都与现场的安装布线和组装电气柜的工艺有直接关系。正确采用通常的EMC准则进行这些工作,就不会出现那些难缠的干扰了。所谓正确就是真正符合电磁兼容规则的装柜、布线、接地。

如果出现干扰,在不便于修改布局和结构的条件下,最有效的抗干扰措施就是加磁环、加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

应该说DP通讯技术的抗干扰能力是很强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工业底层的数据通讯总线技术。如果出现干扰,那一定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导致通讯的不可靠。

网友D:
偶的现场属于近距离,现场连屏蔽电缆都不用!
还好没问题

楼主:
所谓正确就是真正符合电磁兼容规则的装柜、布线、接地。

这些很难做到,或这或那的都存在这一定的问题。最好的方法还是增加磁环,这样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D:
可是现场的安装公司谁会考虑给你增加磁环呢?都是安装图纸设计施工的,所以和设计院接口时最好提出技术要求,以后就会省事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由于设计院设计的不好了??

说实话,设计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没有考虑到,但是也有很多东西考虑到了,到了现场无法按照要求做的,

比如说,安装一些模拟量信号的线一般采用屏蔽双绞线和主线垂直安装最好,但是安装控制柜的时候能做到垂直安装吗??安装工也不愿意吧^_^

到了现场,人家没有屏蔽线,采用普通的线代替你有什么办法呀,^_^能用就用了,不能用实在不行才会买的。^_^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说了算的^_^

网友E:
4楼说的对,我们公司用的ABBACS600的变频器没出现干扰问题。

网友F:
设计与现实安装是有一定距离,但靠每公司监督机制要好,你没有按要求,算不合格,不给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