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55KW三相电机要装电表,怎样配置。
想直接读数的行不行?不行的话用最小倍数的互感器怎么配?谢谢大家。

网友A:
要看你选用的电表型号;
不支持可以用1:3   1:5的互感器;
最后电表的度数X系数就是实际用电量;

网友B:
不行的!
要考虑到互感器,多用150/5的
然后在选电表!

网友C:
55KW电机大约有80A~130A电流。互感器选200A左右的,200/5差不多吧,150/5我觉得启动电流还是有点大,因为电机太大了,启动时间长。电表选 5(10)A的。

网友D:
没有那么大的  直接表
用150/5互感器3个
普通5A三相表

别忘了拆掉电压连接片

网友E:
每一相接一只单相电度表,或装一只三相电度

网友F:
用3个电流互感器配三块单相表就能办到,互感器选用150/5的就行了,单相表5(20)A就行就能办到了,还不用摘连片很简单的,对数时是乘以倍数就行了

网友G:
150/5应该可以的。

网友H:
采用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5(10)A,配用200/5的互感器2个即可,因为是三相对称负载。

网友I:
用1个电流互感器配1块单相表就能办到,互感器选用150/5的就行了,单相表5(20)A就行就能办到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单相电表,有三相电表!

网友I:
因为1个互感器就用单相电表这样省费用

网友J:
如果装一个互感器,150:5的,电表读数100度,实际是多少度电呢?

网友K(2009-01-28):
个人认为用150:5的能达做到,用单相电度表的话,也能实现。

网友L:
150/5的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55KW电机大约有80A~130A电流。互感器选200A左右的,200/5差不多吧,150/5我觉得启动电流还是有点大,因为电机太大了,启动时间长。电表选 5(10)A的。
若是不加变频器的话,是小了点,但若加变频器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L:
接触器用110是不是小了点呢 我用的是CJX1/1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