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绕线电机转子电阻线接地后,电机在重负荷时发出沉重的声音,特别时在起重上升过程中,这个声音有些像是转子开路。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
需要送到维修部做进一部的绝缘处理,不需要很长时间。这样运转对电机影响很大,都后面可就不单单是做绝缘处理这么简单啦,如果电机线圈烧毁或线圈击穿短路。那样则需要花时间换线圈啦!

赶紧的

网友B:
我厂桥吊的5T小钩,用的是凸轮控制器,在刚起动时用一档或二档,电机就发出很沉重的声音,像是吊不动工件的样子,空载时也是如此,起车后速度起来就没有那种声音了,上升和下降都如此,也是转子接地么?

网友C:
不要根据声音大就作出结论,要综合分析

网友A:
如果转子有线引出来,测电流

网友D:
是不是天车闸过紧啊
我单位有一个天车也和你说的一样,后来换了一下闸皮就没事了

网友B:
这个5吨小钩没有劲,连5吨的活也吊不起来,转子的电流应该是多少,铭牌上有么?明天查一下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