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在现场调温控的时候,由于固态继电器坏掉了,固态继电器负载端一直接通,也就是加热器一直得电,直到闻到糊味才发现,现在就想问,如果一直给加热器通电的话,温度能升到多高呢?

网友A:
要看是什么加热器了。
硅碳棒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很难说,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有些装置几百度就不行,有些可以高的

网友C:
呵呵;没有保护的话,可能要烧毁;

网友D:
看加热功率与热量散失的对比,如果加热功率一直大于热量散失,理论上可以一直升高直至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加热功率与热量散失的对比,如果加热功率一直大于热量散失,理论上可以一直升高直至烧坏。

说的对

网友F:
如果不散出去的吧,9KW的会达到1000多度,然后就烧坏了

网友G:
那看功率是多大了?

网友H:
看你的加热功率与散热情况,才能决定你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