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中断

楼主(2008-12-01):
PLC的硬件中断从X0-X5,分别是I000\I001\I200……I501,我在一些书上看到I1、I2那样的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用软件试了下是这样的
I1就是I001
I2就是I002
和Y1是Y001一样
看下面这个图,输入I002回车后是I2

楼主:
I000代表的是X0的上升沿触发,I001代表的是X0的下降沿触发,I002是什么?

网友A:
I002在还没看到,这个要看下有没有资料提到
我也正在疑问这个
你有没有这个图,可以贴上看下

网友A:
看了下手册,有些明白了
这个I2应该不是特定含义的中断,比如外部输入信号、定时中断等
而是一个程序中用到的普通的中断
看这图,就是用高速计数指定随便一个,手册中的例子是I010,编程手册165页
改成I2也应该可以,有这条件你可以试下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B:
我做机器这么多年,也编写了好多好多程序,也许是不会用一些特殊指令,但是我觉得还是搞点实在的东西出来,不要老是想着怎么把PLC的所有功能都弄懂。
呵,说到这里,也有说我是不想教别人,其实错了,我很喜欢和别人讨论一些东西。但不会去过于的深研某一块,对于PLC编程,我觉得还是适可而止。太深就去研究PLC去了。我经常有好些命令曾经用过,但是好几年不用又忘记了。用的时候翻一下书就行了。这也说明一些特别的指令是很少用到的。

网友A: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的,
有些功能,有些指令可能好长时间都不会用到
这个中断就是属于,可能有个别行业可能用到,比较少的
这些指令平时可以不看,实在到用的时候再去看,再去用,那时看的效果也好

初学者可能不知道那些是重点,可以根据自已的工作中的一些要求去构思一些控制,根据这个去试编程序

网友C:
这要看怎么想了,有时不用特殊指令也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但程序会长,看起来也很麻烦,但用了特殊功能,就会大大简化。
有时看了手册后,了解了一些功能后,编程的思路也开阔了。但确实不用每个功能都去研究的,尤其是刚学着用的

网友D:
我觉的了解一下是有必要的,至少到用时要有点印象,但是不必研究的太深了。

网友B:
我现在编程用得最多就是传送和比较,数字机是最离不开这二个指令的了,次之就四则运算。脉冲输出当然不能少。其它命令极少用。

网友E:
知识是学不完的,现在的工控知识那么多,想全部懂是很难的,我一般是在要用到的时候才去书上找.光看不用,难懂.

楼主:
我用中断做步进伺服的急停用,要求达到即刻停止,之所以问,是因为给一些参考书弄糊涂了,谢谢各位的意见,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网友B:
你如果用中断来做急停步进伺服,我想这是不对的。现在用电子表格的PLC,只要把指令发出去一下沿,然后就走完了。急停步进伺服,是要把运行的数据清零才可以的。也就是把目标值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