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 PLC

楼主(2008-12-01):
请问有谁知道三菱FX2 PLC上的25针编程口是什么口?是串口吗?太老了找不到资料。谢谢

楼主:
谢谢,422口转232口根据针脚定义直接转换还是需要电路转换?

网友A:
422口是编程口,8针的圆孔,我在 手册上说25针的是另选存储器滤波器安装插座,

楼主:
FX2是25针的编程口,FX2N的是8针圆口,我说的是FX2的PLC

网友B:
422口要转232口的
这个有些老了,没用过,应该有专门的编程电缆的,找下资料才能确定

网友C:
就是SC-09的线,把大头插上去就可以了。前段时间搞了几十个这样东西。
今后别问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