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锅炉变频调速的鼓(引)风控制系统
  为了提高锅炉风量的控制水平,又能达到节能的效果,采用变频调速方式对风量进行调节,是首选的方案。由于,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可根据用汽量的变化,随时调整鼓(引)风机的转速,减少了噪音对环境的污染(电机均运行于额定转速以下,风的噪音随之下降),对提高工业卫生水平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鼓(引)风机长期低于额定转速的状态之下运行,电机及风机的轴承不易损坏,延长了使用寿命,电机的发热量也减少了,维修量下降,停机时间减少,节约了大量的维修费用。http://www.zjglr.cn

网友A:
^_^楼主说的有道理,但是锅炉用变频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自动化程度不高,要是想实现自动调整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会很复杂,锅炉用变频器无论是送风还是引风还是供水都不易实现;还请楼下的大侠们讨论一下,如何简单地实现锅炉自动化吧。

网友B:
以现在的技术要实现自动化应该不难,关键是成本问题

网友C:
2楼说的变频器不易用于锅炉控制,能否把不易的理由谈一谈呢?为什么?

网友A:
锅炉控制变量太多,涉及到锅炉内的压力、温度、蒸汽压力和温度很多变量。要控制的量也很多,有引风、送风、给煤、给水等很多地方,只控制其中一个或两个地方,没有多大意义。要是从整体上来考虑整个锅炉的控制系统又变的太复杂了。

网友D:
也不是很复杂,将PLC、变频器与触摸屏综合应用,将达到不错的效果,即节能又便于操作。

网友D:
如需要方案可与我联系,其实成本投入也不大,也委托我方进行节能改造。

网友C:
楼上,揽生意就算了,这里不是谈买卖的地方呦,呵呵

如果从技术上谈锅炉控制,那很不错。欢迎。那上来一个方案晒晒?如何,给个框图,然后论述一下你的方案的特点,共享一下?OK?

网友E:
在锅炉上,做过小的锅炉,只是用组态王来监控,如果是变频器的话,只是用到鼓风机之类的,
现在节能也主要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