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关于把PLC程序转成51单片机C语言问题
各高手们啊,请求帮助!
本人用三菱PLC的指令编了一个小程序,现在想转化成51单片机的C语言程序,本人自己已试过,可是不怎么成功,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电邮是qdming578@126.com.程式请见附件!

网友A(2009-01-05):
转换是可以的但是C51系列的单片机,ROM不够大。装不下你转换后的程序了

网友B:
你这个程序51应该可以,

网友C:
用定时器0、1或2以0.5ms定时为时基,护展定时器,定时器的数量根据作的存储容量自已定吧。

如语名LDI Y2,ANI T2,OUT T1 K1000,用C语言表达
IF((!Y2)&&(!T2))
{
 TD1= 1000;
 if(TC1>= TD1) T1 = 1;
}else{
        TC1 = 0;
        T1 = 0;

网友D(2009-02-17):
要用单片机的定时中断的。楼主可以将c程序也粘贴过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A(2009-03-27):
好像有些语句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