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东元7200GA-37kw变频器无显示,接触器线圈无电压

网友A:
^_^应该是控制板坏了。

愿意:1、你说的接触器应该指的是变频器内部用来短路水泥电阻的那个吧。没电说明控制板没给信号;

        2、变频器键盘没显示也说明控制板没工作。

^_^请楼下的给说说我分析的对不对^_^

网友B:
变频器内部无电源

网友C:
电源正常吗?检查电压

网友D:
内部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E:
开关电源部分坏了,交流一下,我给你发电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