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我们要从厂里的总配电房拉一条电缆到小配电房,三相电,是用4芯电缆还是5芯电缆呢?小配电房没有安装接地线。

网友A:
4芯就可以

网友B:
应该用5芯电缆

网友C:
小配电房没接地线,那就要五芯的

网友D:
也可有4心,在小配电房做接地线

网友E:
如果你的供电系统是中性点直接地的,并且有保护地线,没有保护零线,零线只做工作用,
那么你就要拉根5线的电缆

网友F:
现在的接线标准一般就是3相5芯了,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G:
从安全角度考虑三相五线制最好,但成本比较高,看你们厂怎么考虑了。

网友H:
想节约成本就用四芯线,考虑安全系数就用五芯线.

网友I:
看看你的小配电房的设计要求啊?
我觉得没必要用五芯线,配电柜是必须接地的,难道你的小配电房不用配电柜?

网友J:
用5芯,可以留一根备用。

网友K:
用5芯的,这种大型的配电柜一定要接地的才安全,千万不要节约成本________

网友L:
要看你的配电系统是哪类的系统!建议你了解下这个问题哦!总不能遇到类似的接地问题就来发帖吧!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
你参考下1213712137的意见

网友M:
用五芯的好,这样也许可以避免今后的麻烦.

网友N:
用5芯的,比较稳妥些

网友O:
同意5芯

网友P:
五心的。多一心可以,但少了以后就不好办了。

网友Q:
3相5芯。

网友R:
为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我认为用5芯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