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我这里有一支PT100 和一块SWP数显温度仪表,PT100我经过检定没问题,数显温度仪表我也经过检定没问题,可是将PT100安装到管道上,结果显示的温度与实际温度差70多度,数显温度仪表参数设置正常,接线没问题,信号线经过测量也没问题,PT100测量的是过热蒸汽的温度,恳请大家帮我解释其原因,不胜感激!

  提前谢谢大家的帮助!
  烦请!!

网友A:
如果能确定接线都没有问题,就应该是热电阻传热的误差了,热电阻的外壳太厚了吧
再者你是怎么确定测出的温度与实际温度相差70多度的?

网友B:
查热电偶前端是否接触热源

楼主:
蒸汽总管分支出3根分管,其它两个分管温度为280℃左右,而出现问题的这一根分管道测量为205℃左右,我拿了根250——300℃的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在出现问题的这根分管道上测量了一下,也为280℃左右。我有这么个看法,计量器具的准确性及现场接线的正确性都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与蒸汽管道里含有杂质有直接关系?

网友C:
重点检查:
1、温控仪设置,特别是输入类型的设置。
2、热电偶的位置是不是正确。

网友D:
请检查仪表分度号。量程。补偿端校准是否有问题?

网友E:
PT 100检查下安装套管里面是否有积水。

网友F:
换一个新的PT100 热电阻, 不行的话把显示表接到现场看看  是不是线路有太大阻抗和线路干扰!

网友G:
应该有干扰源存在,把表那到pt100附近,另接线直接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测量PT100电阻值....280度的话大概为205欧姆左右...如果阻值对的话就是表的问题或者接线问题,测的时候不要把导线也算进去.可能是导线产生的误差

网友I:
光纤光栅在线测温报警系统(应用于电力开关柜,电缆等)
详细介绍:
Description描述
   QST系列是采用光纤光栅技术的光前温度传感器。光纤光栅是利用光纤材料的紫外光敏性,即外界入射紫外光和纤芯相互作用而引起纤芯折射率的永久性变化,用紫外激光直接写入法在单模光纤(直径为0.125mm)的纤芯内形成的布拉格相位光栅,经封装保护后形成光纤传感器,可高精度地同时测量温度等多种物理量。光纤传感链中传感器和传输线是合一的,均为石英单模光纤

Application 应用
高压电力开关柜等温度测量
高压电力电缆等温度测量
发电厂、冶金企业电缆隧道温度监测与火灾报警
交通领域的温度监测
重要区域的温度监测
危险区域的温度监测
大面积大范围的温度监控
压力容器表面温度的测量和监测

Features特点
全光纤型,光纤温度探测并直接进行探测信号传递,现场不供电,免受雷击损坏和电磁干扰
测温精度为0.5℃,测温分率辨为0.1℃
QST100型传感器为全绝缘型光纤温度传感器,不降低被监测设备的电压安全等级,光纤温度传感器、耐压高、防爬电、阻燃、防爆

QST100两端出线式(应用于电缆、电缆接头、电缆隧道等温度探测)

型 号
QST100

光栅中心波长
1525nm~1565nm

光栅反射率
≥80%

测温分辨率
0.1℃

测温精度
±0.5℃

测温范围
-55℃~+200℃

外形尺寸
110mm×Φ8mm

封装形式
不锈钢/非金属封装

传感器出线
绝缘耐压阻燃光纤

光纤在线测温,联系人:袁先生  电话:1363652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