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疑问

楼主(2008-12-01):
电动机匝数和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A:
电压和匝数没有关系!

网友B:
匝数多耐压高些,因为线圈感抗增大,磁饱和后就不会了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有些片面了

在电机中,一般情况下,如果少缠几圈问题不大,空载电流会有略微上升,发热会变快
多缠几圈,空载电流会略微下降,
如果多缠很多圈,空载电流会降低不少,但是电机输出功率会变小,没劲了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