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08-12-01):
在同一个表格中,假如有Sheet1和Sheet2,可以

把Sheet1设置密码,而Sheet2不设置密码。也就

是说打开Sheet1要密码,而打开Sheet2不要密码

?希望大家讨论下,高手赐教下!谢谢!

网友A:
好像不可以,但可以设成保护工作表,选定区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能所整个文件薄加密保护,你可以尝试别的方法.

网友C:
只能整个文件加密

楼主:
有办法了,问了我们IT部门了,方法如下:
用宏进行“显式”加密
在需要加密的Excel 表中,点击[工具]→[宏]→[Visual Basic编辑器],打开“工程资源管理器”,双击该工作表,在右边的是设置该表属性的编辑窗口,单击该窗口左上方的下拉列表框,选择Worksheet,再从该窗口右上方的列表框中选择Activate(激活)
添加如下代码:(假设“123”为密码,Sheet1为限制权限表格,Sheet2为工作簿中为任何适合的工作表)

Private Sub Worksheet_Activate()

Sheets("sheet1").Cells.Font.ColorIndex = 2 '设置文字颜色为白色

If Application.InputBox("请输入密码:") = 123 Then

Range("A1").Select

ActiveSheet.Cells.Font.ColorIndex = 56

' 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

Else

MsgBox "密码错误,即将退出!"

Sheets("sheet2").Select

End If

End Sub

每次当你选择该“加密”表的时候都会弹出对话框要求输入密码,正确则进入该表(Sheet1),否则会选择其他表(Sheet2)。
大家可以试试看,管用的,我们IT部门人说还有个方法明天告诉我,告诉我后我在发下!

网友D:
分开保存,然后再给文件加密啊。

楼主: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方法:
用宏进行“隐式”加密

“显式”加密,虽然可以让没有密码的使用者无法看到“加密”表格,但是每次选择该表格时都会弹出对话框,实在不方便而且给其他用户一种被防范的不舒服感觉。于是笔者就想出了下面的“隐式”加密方法。假如要加密的是Sheet1,我们可以设置在Sheet2的“A1”单元格为密码的输入处。于是修改以上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Worksheet_Activate()

Sheets("sheet1").Cells.Font.ColorIndex = 2'设置文字颜色为白色

If Sheets("sheet2").Cells(1, 1) = 123 Then

Range("A1").Select

ActiveSheet.Cells.Font.ColorIndex = 56

' 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

End If

End Sub

设置好以后,只有Sheet2的(A1)单元格为密码“123”时“加密”表Sheet1的内容才显示出来,否则就是透明的,神不知鬼不觉;所谓“隐式”。

“隐式”加密虽然保证了没有密码的用户不能查看“加密”表格的内容,但是不能保护其他用户对其进行修改。所以我们要综合运用上面所说的“保护表格”和“隐式加密”对要保密的表格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