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在同一个表格中,假如有Sheet1和Sheet2,可以

把Sheet1设置密码,而Sheet2不设置密码。也就

是说打开Sheet1要密码,而打开Sheet2不要密码

?希望大家讨论下,高手赐教下!谢谢!

网友A:
选中Sheet1,工具\保护\保护工作表;输入密码\确认密码;依次做Sheet2、Sheet3,按上面方法做。

网友A:
哦,不对,这么做只能保证Sheet1\Sheet2......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不能被修改,只是一个写保护。

网友A:
查了这么一个相关的“当密码是2时,SHEET2可编辑,SHEET1只读”:
if 密码="2" then sheet2.unprotect sheet1.protect sheet2.visible=true esleif 密码="1" then sheet1.unprotect sheet2.protect sheet2.visible=false endif

网友B:
也不嫌麻烦...

把表1表2做两个文档,一个设置密码,一个不设置就OK了.多简单呀.

网友A:
呵呵,说得也是。不过现在只是讨论一下,我也想看看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楼主:
呵呵,4楼的兄弟的,你说的是一个方法,可是在一个表格中是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有办法了,问了我们IT部门了,方法如下:
用宏进行“显式”加密
在需要加密的Excel 表中,点击[工具]→[宏]→[Visual Basic编辑器],打开“工程资源管理器”,双击该工作表,在右边的是设置该表属性的编辑窗口,单击该窗口左上方的下拉列表框,选择Worksheet,再从该窗口右上方的列表框中选择Activate(激活)
添加如下代码:(假设“123”为密码,Sheet1为限制权限表格,Sheet2为工作簿中为任何适合的工作表)

Private Sub Worksheet_Activate()

Sheets("sheet1").Cells.Font.ColorIndex = 2 '设置文字颜色为白色

If Application.InputBox("请输入密码:") = 123 Then

Range("A1").Select

ActiveSheet.Cells.Font.ColorIndex = 56

' 设置文字颜色为黑色

Else

MsgBox "密码错误,即将退出!"

Sheets("sheet2").Select

End If

End Sub

每次当你选择该“加密”表的时候都会弹出对话框要求输入密码,正确则进入该表(Sheet1),否则会选择其他表(Sheet2)。
大家可以试试看,管用的,我们IT部门人说还有个方法明天告诉我,告诉我后我在发下!

网友A:
要用到VB啊,基本上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