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压力变送器信号通过AD转换模块读入PLC后,要如何编程实上位机显示压力-时间图形?用的是三菱的PLC,请达人们提供一个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上位是不是触摸屏?
是触摸屏就可以简单做到这功能,
有的触摸屏支持X-Y轴坐标显示的
或是用趋势图功能

网友B:
这个要用到上位机的软件,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用VB编程,用EXCEL,但这个我也是听说过,没有做过,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C:
一般的监控软件都有曲线功能,连接上地址就好了

网友D:
用组态软件来监控,如组态王\等等,它可以做出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只要设置好数据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
每段时间采样一次,读出的数值与时间建立座标,用三菱的GOT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F:
三菱PLC配套HITECH人机就能实现,人机本身就有那种功能.

网友G:
不知道那种组态软件好用

网友H:
采用XY轴的坐标轴就可以做,很简单的

网友I:
在上位机上做出实时曲线或是历史曲线对应PLC内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J:
看你的上位机监控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