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求助]

楼主(2008-12-02):
家里太热了空气干燥,谁有加湿器的原理电路啊?
自己做个简单的家里用用!

网友A:
湿膜加湿器的工作原理及原理图

 湿膜加湿器加湿的基本原理是:水经上水泵由管路送至淋水系统,其下部是高吸水性的加湿材料—湿膜。水在重力作用下沿湿膜材料向下渗透,水分被湿膜材料吸收,形成均匀的水膜;当干燥的空气通过湿膜材料时,水分子充分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而汽化、蒸发,使空气的湿度增加,形成湿润的空气。这一过程空气的湿度增加温度下降,但空气的焓值保持不变。

如图1所示,水从填料顶部通过布水器淋洒,在填料表面形成下降的水膜。被处理的空气在风机的作用下通过填料,在气流通道中与水膜发生热湿交换,空气被加湿。填料一般做成波纹状,特殊的波纹角度可以控制水流与空气交叉流动,以提供水流与空气间最大的接触面积,减少流动阻力。

网友B:
有超声波的

自己做只能做个电加热的,一个U形铜管,管的一头用末端包好云母片,缠电热丝,50W的,管子的另一头经橡胶软管连接小水箱,注意调节水箱的位置
通电加热后,会有蒸汽排除

楼主:
感觉挺复杂的啊?

网友C:
我厂里用的一种是超声波的,还有一种就是用高压水泵喷雾

网友D:
实际上不用加湿器也能解决,家人放一盆水就会好不少。

网友E:
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B:
有超声波的

自己做只能做个电加热的,一个U形铜管,管的一头用末端包好云母片,缠电热丝,50W的,管子的另一头经橡胶软管连接小水箱,注意调节水箱的位置
通电加热后,会有蒸汽排除

那个云母片是起什么作用的,请给说一下吧

网友F:
云母片绝缘、隔热
在一般热压设备的发热模中会经常用到

网友B:
云母片是高温下绝缘的

导热效率极高,,如果没有,可用玻璃丝带代替,导热效率不如云母片

网友G:
学习了,我也觉得家里放一盆水就会好很多,而且也不用那么复杂,简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