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原来我们使用的两线制的接近开关,由于响应频率太低,但现手头有三线的接近开关,不知如何替换出原接近开关,望高手赐教!谢谢,还有三线制的开关需要串电阻,需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A:
接近开关不用串电阻吧,我用过一种三线接近开关,有一组接24V电源,另外一根线就常开了,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接近开关,电感式还是电容式的或其他

楼主:
三线的接近开关,可以接在原两线接近开关上吗?为什么?

网友B:
不行。要看你的光电开关是什么型号。是NPN呢还是PNPD .
两线制光电开关是直接串联在负载中继上的,而三线制是用常开触头来闭合的。

楼主:
谁有图啊?两线的和三线的接近开关图,拿上来看着图大家讨论讨论啊!

网友B:
可以看到吗。要用PC画图软件打开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Copy

网友C:
楼主最好把型号写出来,你的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常开还是常闭,电压是多少,最少这些条件都必须是一样。

网友D:
两条线我见过有磁感应的.

网友E:
不用图了,三线的:棕色接正,兰色接负,黑色接负载。以上通用,
               二线的:NPN棕色接负载(正极),兰色接0V电源。以上通用。
从我所见过的接近开关都是这样的,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什么国的都一样
又看了一下楼主说的加电阻。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F:
不用加电阻的,正端接24V电压,负端接0V,输出端接你原先的输入点就可以了

网友G:
不用图了,三线的:棕色接正,兰色接负,黑色接负载。以上通用,
               二线的:NPN棕色接负载(正极),兰色接0V电源。以上通用。
从我所见过的接近开关都是这样的,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什么国的都一样
又看了一下楼主说的加电阻。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2 18:23:22编辑过]这位师傅说得好啊

网友H(2012-10-18):
三线接近开关,没接24伏电源,黑色信号线接在三菱plc 上,蓝色线接0伏,感应到金属指示灯也能亮,测黑色和蓝色线的电压为5.6伏,未感应到金属时,黑色和蓝色线的电压为15.6伏,这个是状态是不是传感器里的二极管已损坏?

网友I:
三线制的能看到国外产的,对于两线制的都是国内一些小作坊产的,用不住,我们也是用两线制的,现在基本上半个月就要换一次

网友J:
原来是3线的可以接2线,原来是2线的接不了3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两条线我见过有磁感应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不用图了,三线的:棕色接正,兰色接负,黑色接负载。以上通用,
               二线的:NPN棕色接负载(正极),兰色接0V电源。以上通用。
从我所见过的接近开关都是这样的,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什么国的都一样
又看了一下楼主说的加电阻。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2 18:23:22编辑过]这位师傅说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