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电气柜的零线取至不同变压器
现有一套调功柜需用电源为三项四线制,因为负载为星形接零接法,安装公司在铺设电缆时,没有将零线放过来,如果另外取零线,会对设备的运行有什么影响;不同电源的零线间会不会有电位差?
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A:
进空开前和出空开的两个零线要不不同,否则空开闭合以后会跳匝

网友B:
如果不同电源的变压器距离很远,我认为零线于零线之间有微小的电位差,

从另一路变压器电源接零线用,只要不是电流很大,没有问题

如果一个单位两台变压器距离很远,建议两个接地网用扁钢或是铜线连接起来,就当是重复接地了

【不好意思,改了个错别字】

楼主:
3楼的方法可行吗?
我主要想知道:如果另外取零线,会对设备的运行有什么影响;不同电源的零线间会不会有电位差?

网友C:
应该没什么影响,但我认为最好还是把零线接过来

网友D:
我认为两台变压器的接零可以接在一起的

网友E:
没有什么影响,电位差要看两台变压器的接地情况,如果接地良好,电位差很小!

楼主:
也就是说,对设备没有影响,可以使用,但前提条件是电位差要小!
昨天在现场改造个设备加了汽缸,电源是从电动机上取的,电动机是星型接法,汽缸电磁阀是单相220V的没接零线从电动机上取的电源也不错

网友F:
正学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线路中哪个地方短路了,会在要220V的线路中走过380V的电,这样电器就烧坏了,我们公司出现过这样的现象,电脑电源烧坏了

楼主:
当然自己做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只是有的施工单位会图省事这么干,根本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