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

楼主(2008-12-02):
求助:我们单位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器的每天晚上跳闸,白天正常,一个16A的空气开关就带3台电脑。

网友A:
^_^是不是晚上潮湿,漏电电流增大呀,^_^

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很长时间才找到原因的。

阴天下雨也跳闸吗??

楼主:
天好也跳闸

网友B:
是不是有人偷电呀.

网友C:
晚上把所有负载都断开试一试

网友D:
你晚上不开灯吗,检查看是否是灯回路有漏电现象,再不就换一个漏电断路器试试!

网友E:
灯的回路和插座的回路应该是分开的,所以问题还是在插座的回路上!

网友F:
应该还是你的线路,外部电器有漏电现象.

网友G:
有没有小动物之类的,抗电的那种,晚上活动,触电---跳闸---逃跑

网友H:
可问题是白天正常,就晚上跳。白天和晚上负载有什么变化?如果一样,2楼回答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负载的N线与接线是不是有混用的啊,零地混用就会使漏电断开。

网友A:
^_^你可以从白天和晚上的负载变化来找找原因呀^_^

网友G:
漏电开关后面的零线,有没有被别的房间借用?比如,别的房间一开灯,这边就跳了

试试看

网友J:
那当然是漏电喽,或者是开关坏了,换个开关,或者直接把漏电保护去掉,俺原来高过好多次的,线很长,都在地下,没法查看,只好如此

网友K:
我们这也是这样的
楼主你在哪里啊
后来我们发现跟天冷有关系,有一天特别冷时,白天也跳了,但后来来暖气后,晚上也没再跳过了

网友L:
是漏电换16A的断路器就好了

网友M:
可能是有漏电现象!检查一下,把负载全关掉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晚上把所有负载都断开试一试

网友O:
考虑是不是开关的问题,换一个好的开关试试,线路问题应该不大,看是不是谐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