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远程通讯

楼主(2008-12-02):
我想做个plc远程通信,可以查询数据、控制等。但fx系列plc怎么连到英特网上,或有其他远程控制方法吗?(注:距离远,比如plc在上海,控制端在北京)modem电话线能连接?另外fx1n和fx1n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给个三菱网站上的应用例子,
你可以参考下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detail.asp?id=55

网友B:
我做过一种方式比较麻烦:FX与电脑通讯,该电脑与远端的电脑通过网络通讯。只是IP地址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IP老是变化,每次通讯都得先告诉对方自己的IP地址。

网友C:
IP地址可以固定的 啊.不是有自动选择和自己设置的IP地址呀

网友D:
可以用MODEM通过电话线来实现;
fx1n可以用FX1N-232BD的通讯板与MODEM连。FX1NC则不支持这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