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压测试[讨论]

楼主(2008-12-02):
无刷电机工作电压DC300V
100W.怎么做耐高压测试.需要多高的电压,承受多长时间.

网友A:
看看你设计的额定绝缘电压是多少:
大于300-660V,做耐高压测试时:测试电压为2500V,时间1分钟

网友B:
一般是1000V,时间1分钟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我是用2500V,但是没到一分钟,显示的值是1,
显示多少M属于正常的.

网友A:
你用什么仪器测的啊!
好象跟我说的不一样啊?
是绝缘耐压测试

网友B:
1000V 对地测试,时间一分钟,电阻在0.5M以上即可

网友A:
漏电流也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楼主:
我是用兆欧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兆欧表,可以吗

很可以,一般电气试验用交流50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兆欧表,可以吗
做这种检测应该是绝缘与耐压一起检测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