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问题

楼主(2008-12-02):
我在电脑上依次安装了三菱,欧姆龙,AB,西门子编辑软件(同时安装了仿真的)之后,发现第一个安装的三菱软件仿真不能用了,连仿真的图标都找不到了,我又看一下,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也不见了,是有什么冲突吗?

网友A:
不要同时一起仿真

应该不会有冲突的,但没这样尝试过装这么多的
可以把仿真卸载后再重新安装下试试

网友B:
我的电脑里以前也安装过三菱PLC、触摸屏,欧姆龙,西门子的编程及仿真软件都没问题,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C:
一次性装这么多仿真软件没试过,你可以卸掉一个一个装,看是哪个软件出现了问题

楼主:
至少我分别只装一个用的时候,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我回去重新装试试.

网友D:
图标没有了,是不是不显示了,在显示里选一下,再看看

网友E:
可能是你电脑中毒了吧,可以重新安装
一般是没有冲突的

网友F:
肯定是你哪个软件的问题,我的电脑也是安装了几个仿真的。

网友G:
三菱仿真圖標要開啟編程軟件打開工程後才能看到可選模擬圖標

网友E(2009-01-05):
没有冲突的,也许是你的电脑中病毒了,要不重新安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