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场原理

楼主(2008-12-02):
我厂有个电除尘,连个原理图也没有,只知道它是用电场除尘的,有谁知道它的原理请教一下?它有一个升压装置.

网友A:
静电除尘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压电场使烟气发生电离,气流中的粉尘荷电在电场作用下与气流分离。负极由不同断面形状的金属导线制成,叫放电电极。正极由不同几何形状的金属板制成,叫集尘电极。

静电除尘器的性能受粉尘性质、设备构造和烟气流速等三个因素的影响。粉尘的比电阻是评价导电性的指标,它对除尘效率有直接的影响。比电阻过低,尘粒难以保持在集尘电极上,致使其重返气流。比电阻过高,到达集尘电极的尘粒电荷不易放出,在尘层之间形成电压梯度会产生局部击穿和放电现象。这些情况都会造成除尘效率下降。

静电除尘器的电源由控制箱、升压变压器和整流器组成。电源输出的电压高低对除尘效率也有很大影响。因此,静电除尘器运行电压需保持40一75kV乃至100kV以上。

静电除尘器与其他除尘设备相比,耗能少,除尘效率高,适用于除去烟气中0.01—50µm的粉尘,而且可用于烟气温度高、压力大的场合。实践表明,处理的烟气量越大,使用静电除尘器的投资和运行费用越经济。

网友B:
水泥厂常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泥厂常用的吧!

是水泥厂必须有的设备,不然但不到环评要求

每条生产线最少有2台

网友B:
也不一定,你肯定没去过一些小厂,看不见人啊!
我经常跑水泥厂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指点,我这是碳素厂用的

网友D(2012-03-11):
请问朋友这和丝网印刷机的除尘机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E:
燃煤锅炉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啊?有见过用的吗?

网友F(2012-06-23):
受教啦!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