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请高手讲解一下这个低级的问题。

网友A:
端子罩?
你指的是什么呢,是三菱FX系列PLC外边的那一圈纸吗

网友B:
不明白,PLC外的纸是防灰尘与线头等杂物的

网友C:
防止事故发生时扩大化,减小短路的机会

楼主:
就是端子上的可以拆下的塑料盖。4楼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防止事故发生时扩大化,减小短路的机会
此说法有待商榷,请初学者明辨,以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端子上的可以拆下的塑料盖。4楼说的有道理。谢谢。
做端子塑料盖是为了防止误触碰无意中带电端子和提供辅助绝缘的

网友E:
既然是塑料的,那怎么来的短路呀1
有点不理解!请问你是用的什么PLC?这样也要讨论呀!

网友F:
为什么要去掉?说明书写了吗?

网友G: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要去掉

网友A:
上面的那个塑料盖每看到哪里提到要拆掉的
没有必要的
楼主在哪里看到的,说来看看

网友H:
应该不用去掉的啊,是不是你们为了维修方便查找故障是容易些啊

网友I:
有这个要求的吗?第一次听说 .

网友J:
^_^是不是安装的时候不去掉,在运行的时候去掉的那个呀^_^

应该是防止安装时有金属丝等造成短路,损坏PLC,运行时去掉是为了散热方便呀。

网友K:
为了方便呀,没有必要拿下来的,这是小学徒做的

网友L:
去掉好像是多此一举吧,绝缘和隔尘用的为什么去掉?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是在哪听来的,我见我们公司买的设备都没有去掉啊!

网友N:
楼主搞错了吧,如果觉的在接线时不方便可以在接线时先拆下来,接好后再装回去。

网友O:
防尘纸安装设备时可以防止灰尘及金属屑掉到PLC内,安装好后应当去掉,利于PLC的散热;

端子盖不要去;

网友A:
只有那一圈纸上的文字是明确提到了装好后要去掉

安装前防止配线时线头等进入
安装后放在电箱中就不会再进去东西了,而且去掉可以通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