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我有一批单相异步电机,只有一个绕组,两根线接法,现发现有个电机是反转的,请问是什么原因,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正转

网友A:
不可能只两根线

网友B:
没有启动绕组吗?只两根线?

网友C: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有4根出线,一般在电机内部接好,引出两根来

如果电机反转,拆开电机,找出另外的接头,把属于一个线圈的头和尾对调,接好,固定好,绝缘好。 OK

网友D:
一定是有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离心开关线调一下就可以

楼主:
谢谢几位,我明白了

网友E:
罩极电机是只有二根线的;
拆开看一下,三根线如果有电容的话,把主副线圈对调一下就行了;

楼主:
我刚又看了一下,好像那个电机的两个绕组是串起来的,而且是电刷不是电容
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并起来的,请问这种该怎么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又看了一下,好像那个电机的两个绕组是串起来的,而且是电刷不是电容
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并起来的,请问这种该怎么接啊

取任意一个线圈,把他的头尾对调即可

适用于并联、串联

网友F: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串励电动机,发个图你看一下希望有用,其实在百度里搜索一下就可以查到。

网友G:
应该是带电容的单相电机

网友H:
串励电动机是直流电动机吧,异步电动机没听说有串励的

楼主:
这是电机接线图,请问应该怎么改变转向

网友I:
把绕组的一个出线接到对面的电刷上,即可,对调

楼主:
我的单相电机内部图

网友F:
我在十楼的回帖里说得很清楚了,在仔细看一遍。

楼主:
实验
1,首先将电枢绕组的首尾对换--------------实验结果保持原来方向旋转
2,将之前的电枢绕组接回,将串励绕组的首尾对换--------------实验结果保持原来方向旋转
3,将电枢绕组和串励绕组的首尾都对换-------------实验结果反方向旋转

这样的结果就跟大家说的不一样了,小女不才,请赐教!

网友F:
你只要去找本书看一下直流电动机的原理就知道了,无非是改变电枢绕组电流方向或励磁绕组方向即可。

网友J:
改变电枢绕组电流方向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串励电动机,发个图你看一下希望有用,其实在百度里搜索一下就可以查到。
人家说的是交流异步电机,不是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