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今天客户说我的屏摸计数不对,数字成了负数。
我去一看触摸屏按16位计数方式读数的,到32767以后就开始变为负数:负22274,我以为是PLC计数器设为16位了(我是用的加一指令),接上电脑一看,没有错,PLC显示数据为43261
并且使用32位指令,这说明程序没问题。我的屏是用的威纶508M。查资料也没有发现有哪里可以把屏设为32位。
这种问题有谁见过?知道的请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刚才在别人贴里说,现在找到这说下吧
图中的字数1是不是指1个16位的数,那设成2试下看看,这厂家的东西没实际用过
只是5年前刚接触触摸屏 时看过他的资料
好像他是可以仿真的,你可以先试下,当然如果手边有触摸屏 试下更好

这是5年前我收藏的手册,现在的不知道和这一步一样?

网友A:
呵呵,应该是这原因了
在手册的后面我又看到了详细的说明
就是不知道这个和现在的软件还能不能对应起来,必尽好老的资料了
而且人机、维纶、weiview/easyview关系比较乱,这几年只是关心三菱的,他们的关系我比较糊涂

楼主:
你要不帮我解释,我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去。今天手头又没有资料和软件,就带了PLC的数据线去的。没想到是屏的问题,不过在这里说出来,也给大家一个参考了。
我这个计数器在机器上就是一个运行时数,也就是做了多少产品的总数。关系不大,但总是个不好的地方。
威纶屏就是价格低,色彩一点都不好,编程设置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网上还找不到威纶说明书,明天正好去好运来大厦,去要一套资料了。

网友B:
楼上的这边看过来
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5&cid=6

怎么说网上找不到Weinview的资料呢?

楼主:
但载下来全是乱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家里有,只是没有带来上班的地方,今天没有时间回家去拿。

网友C:
威纶的资料还是比较好找,并且有仿真功能,在威纶的网站上还有例子、视频下载,楼主的问题就是付工的那种解释

网友D:
就是把字数由1改成2,变成双字,就是表示32位了,对应的PLC的变量占用两个字的空间。

网友E:
呵呵;威纶不像三菱、PROFACE的品牌,数据直接设成16位或32位的;
字就是16位;
双字对应的就是32位;

网友F:
LW= load Word, 是字(16位); 所以 字数 的地方要写成2(2字,32位)了。

 有时间去看“ 位,字节,字,双字” 占的空间吧, 网上这计算机的资料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