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工作过程是:液压缸从A点移动到B点,中间需要过桥架时液压缸落下来,过了桥架后再举升并保持机床到位。
原理:当机床上的接近开关遇到桥架的时候,给PLC一个触发信号,此时PLC输出信号到微型继电器,微型继电器控制液压缸电磁阀的线圈回路,液压缸就从正常的举升状态落下来。
故障现象:当液压缸从A点过了桥架后到达B点,能正常落下与举升,可是举升后再次落下过一段时间后又举升,本身举升-落下仅仅一个过程,现在多了一个过程。
故障检测:怀疑输入信号有可能被误触发,所以当液压缸在第二个落下时,测量PLC的输入端没有变化,再测量输出端也没有变化,说明误触发信号不是从PLC进入的,再测量微型继电器,在误触发过程中微型继电器也没有多余的动作,这足以说明非微型继电器误动作引起的,再测量微型继电器的控制端点,因为举升时常开接点闭合,当过了桥架B点后测量常开接点之间是0.04欧,可是在第二个落下时测的0.01欧,正常落下应该是接点断开那?可是为什么不断开也能落下那?第二个举升后又回复到0.04欧,奇怪的就是这个过程,为什么接点细微变化从而产生液压缸的误动作那?电磁阀与接近开关都已经更换过了。
故障排除:希望各位高手给以帮助!!!!,谢谢!!!

网友A:
微型继电器的触点应该是严重发黑了【严重氧化,接触不良人眼无法检测】 ,更换为优良产品【最好换个大一点的,比如 HH62P 触点较大,吸力较大,弹簧较紧,不容易接触不良或是震动误动作】

另外要常检查感应开关的感应距离

网友B:
不要去乱猜这里问题那里问题,把电脑连上,看一到底是哪个动作了。
如果没有注释,就找到输出点,然后跟着输出点看,只要三五个动作自然就把故障点找到了。
你这台机是接的触模屏吧?还有,用这种继电器控制油压电磁阀管不了多久。换大一点的。那种圆八脚的。

网友C:
先连上PLC,监控下程序,根据动作查找原因
PLC的触点寿命也要考虑下

网友B:
楼上的,明天你怎么不去了?我还是去一下了

另外,我那个触摸屏为什么只显示16位,你知道吗?

网友C:
罪过、罪过在别人的贴里说别的问题
就算帮楼主顶贴吧

明天没时间,上午要去大浪一客户那

触摸屏那个贴看了,你的判断是对的位数引起的,但没实际用过那厂家的
一般是在数值显示元件的属性里可以设置数据格式的,16位、32位可选择,三菱的也是这样的
我刚才也翻了以前刚学触摸屏时看的《EasyBuilder500使用手册》,看到数值显示里是没有选择,不过下面图中的字数1是不是可以改成2试下

网友B:
是啊,在别人的贴讨论好象也是不太好,楼主有什么问题就写下来吧,机器如果只是电路故障,如果我在场,可以保证在半小时搞定。(时间太短就不好吹牛了)。

网友D:
从后面往上查,应该不难.

网友E:
可以查3个地方,1---液压电磁阀,有时可能动作不灵活,2--中间继电器,可能有粘连,3--PLC内部继电器有问题或者内部开关管漏电

网友F:
你的问题好像不是什么PLC的输出问题,我们这也发生过一次,但也没有查出具体原因。
初步分析,是电磁阀座里面有堵塞了,这个现象好像叫什么气喘的,我们的是从下往上顶,但快顶到时,又下降了一点,之后又上升到最高点,保持住。
建议换油,换阀与阀座试试

网友A:
换较大的继电器,检查和化验液压油,检查油路是否有气存在

网友G:
测量电磁阀两端有没有电压变化,如果没有那就是单纯得液压问题了,呵呵,你可以先机再电得来

网友H:
搞电的遇到问题都希望从电的方面查故障,其实这个故障楼主已经查明与PLC、继电器、电磁阀线圈都正常、与故障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就应该从阀门、气路、汽缸方面去检查。

网友I:
先把PLC联上电脑,运行的时候监控一下,确定不是PLC的问题再查外部线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我们这里是不会给配置电脑的,万用表领导还不舍得购买高级的来,现在继续分析一下吧:
1、当误触发的时候测量输入端没有变化,可以说明输入端没有问题
2、输出端误触发的时候电压也没有变化。看来不是PLC输出误动作,再说继电器没有看到动作。
3、电磁阀更换的是新的,如果说油路问题,象这样的液压缸一共是4个,唯独这个不正常,
4、有位朋友说道检查液压缸,液压缸什么问题可以造成这种现象那?串缸?
最近年底了,俺准备休息三天来,等上班后继续检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