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变频器运行在某个频率 电机出现励磁声音,很大如何解决?而且这个频率是不能跳过的。谢谢

网友A:
怎么不能跳过去哪,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可以跳过某个频率的呀。

其它频率声音大吗??如果也大,说明你的开关频率低。可以设高点。

不行加个输出电抗器试试。

楼主:
因为我刚好要用到那个频率点
加电抗器成本太高
我是三百多千瓦的

网友B:
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看。

网友A:
三一五的,开关频率一般都很低,也就是2K左右吧,我不建议你提高开关频率,这样要是爆了模块损失更大,你可以试试把频率稍微增加一赫兹或减小一赫兹试试。这样噪声还大吗??

网友C:
是不是交流电磁噪声,采用突然操作自由停车(注意一定要自由停车,而不是斜坡下降的停车),看看噪声是不是随停车操作而消失了,如果是,就是电的噪声,如果否,那是机械产生的。两种问题两个处理方向。

网友A:
还是6楼的版主考虑问题周全呀,先判断一下噪声的原因在说,如果真是电磁噪声的话,建议你加输出电抗器,不要采用升高开关频率的办法,因为大功率的开关频率高了很容易爆模块。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客户自己把开关频率该到8赫兹,用了不到一星期就坏了。

网友D:
呵呵;只有共振引起的噪声是可以用跳转频率来实现的;
最主要先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看来只有加电抗器了

网友E:
4楼说的有道理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