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KingView6.51版本运行实例出错?

楼主(2008-12-02):
使用KingView6.51,我在运行实例kingdemo1时会出现一个问题,并关闭了KinngView开发界面。
请达人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安装问题,重启电脑再试试看,不行卸载了再重装吧
或者你的电脑上的软件之间有冲突

楼主:
软件本身安装没问题,估计是用到MFC 控件应用,我的系统里没有,
请问是什么控件啊?

网友B:
你运行另外2个实例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不行你自己再建立的项目,运行一下看看!
应该你是的软件有问题了!
重新安装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