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关于程序死机的一点心得
   borland c++,在ucos-ii多任务操作系统下,曾经遇到的死机复位问题,大家在编程时,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希望能有所帮助:
   1、频繁操作文件,容易出现死机,操作文件时,最好关闭任务,操作完成后,再打开任务;   uc/os-ii的osschedlock()和osschedunlock()函数应成对出现,允许应用程序锁定当前任务不被其它任务抢占。使用时应当注意的是:当你调用了osschedlock()之后,而在调用osschedunlock()之前,千万不要再调用诸如osflagpend()、osmboxpend()、osmutexpend()、osqpend()、ossempend()之类的事件等待函数!而且应当确保osschedlock()和osschedunlock()函数成对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分支条件语句中,要考虑各种分支情况,不要有遗漏!
      2、任务优先级。每个任务都必须符合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型,即uc/os-ii的应用程序都必须是“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型”。一个任务首先等待一个事件的发生,事件可以是系统中断发出的,也可以是其它任务发出的,又可以是任务自身等待的时间片。当一个事件发生了,任务再作相应处理,处理结束后又开始等待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如此周而复始的任务处理模型就是“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型”。事件驱动模型也涵盖了中断驱动模型,uc/os-ii事件归根结底来自三个方面:
     (1)中断服务函数发送的事件
     (2)系统延时时间到所引起的
    (3)其它任务发送的事件。
   其中“中断服务函数发送的事件”就是指每当有硬件中断发生,那么中断服务程序就会以事件的形式告诉任务,而等待该事件的最高优先级任务就会马上得以运行;“系统延时时间到所引起的”事件其实也是硬件中断导致的,那就是系统定时器中断。而“其它任务发送的事件”则是由任务代码自身决定的,这是完全的“软事件”。不管“软事件”还是“硬事件”,反正引起uc/os-ii任务切换的原因就是“事件”,所以用户编写应用代码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型”。任务的优先级也一定要分配得当;
  3、 零作为除数溢出后,死机,所以,要检查程序中是否有除零的地方;
  4、查看堆栈是否满;
   5、一些c语言函数,用到ucos-ii操作系统中,有时也可能出现问题,例如:gotoxy();printf();此项待进一步确定。
   在网上也查看到一些司机原因:
   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也可以用来保护应用程序中的临界代码;然而要特别小心,如果在调用一些如ostimedel()之类的功能函数之前关中断,应用程序将会死机;原因是任务被挂起一段时间,直到挂起时间到,但由于中断关掉了,时钟节拍中断一直得不到服务,显然所有的挂起类调用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要特别小心。
    需要一并提醒的是:当调用开关中断函数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时也要确保成对出现,否则系统将可能崩溃!不过,在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函数之间调用osflagpend()、osmboxpend()、osmutexpend()、osqpend()、ossempend()之类的事件等待函数是允许的。
   希望大家把自己遇到的死机问题及解决方法写出来,供大家一起参考,我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