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请叫各位一下:我们CNC用的是华中HNC-21M,想知道脉冲当量和第四轴的齿轮比怎么换算,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脉冲当量是第四轴的吗?
首先要知道多少个脉冲对应电机转一圈,然后是多少的齿轮比,就知道电机转一圈,实际夹具转了几圈,这样脉冲当量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