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在石油井场的供电线路的安装和使用中,有时需要一些数据。有2种情况:1、很重的设备放在水泥地面上,和地面紧密接触。2、挖坑,将钢管等铁质的材料放入坑中,用水泥凝固。
请问专业人士,怎样计算这两种情况下,水泥和铁的接触电阻。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共同学习!

网友B:
在湿态下,水泥的电阻很小,但是不能通过较大的电流

网友C:
没有现成的公式,用新型的电子的接地电阻测试仪,找个相类似测一下,咽喉在计算自己的.根据土质情况,打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