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如有一段PLC程序在电脑里,有一天突然想对它进行修改,用的是GX软件.但改完后怎么会变换不了呢?以上没有联接PLC .请指点.

网友A:
变换不了,哪有什么提示呢?什么现象呢?
贴个图上来看看吧,不然怎么知道你是什么现象,怎么判断!

楼主:
不好意思,我想说的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变换,对这个软件不是熟.请指点

网友B:
按F4变换,如是不行,那就是程序有某个地方出错,也就是有其它连线没有删除掉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变换  和   怎么会变换不了
就是两个概念啊
即使是忘了F4也可以到菜单里找到啊
有些笨还有些懒

网友C:
楼上的帖的图没对应上啊

网友B:
编程时,我不喜欢用梯形图,梯形图我怎么用都不习惯,很多地方修改很难,还是用指令快,三菱和OMRON的编程,我全用指令写,比用梯形图快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找菜单,菜单里中间   “变换”两个字不明显吗
忘了当然是找菜单里直接了
你那是图标

网友B:
呵,看来有四条路可以走,楼主好好学习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永远不变的真理

网友D:
是不是这里没设置好

网友E:
还有可能你在装GX软件的时候,有些设置是不对的,

网友F:
呵呵;如果编写的程序逻辑上没有错误,可以直接转换成指令语句;

网友G:
呵呵, 三陵的 gx 感觉没多大用处的工具太多了; 所以我尽量用西门子 的  -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呵呵,三陵的gx感觉没多大用处的工具太多了;所以我尽量用西门子的-200。
个人习惯问题,我就觉得三菱有很多功能都用的上,并且比较好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点.谢谢.有问题在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