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什么叫原程序代码?如三菱PLC A系列通讯继电器 B563.可用原程序代码来驱动.说明一下,原程序代码是在触摸屏里设置的.

网友A:
具体我也说不清什么是原程序代码呢
触摸屏里的只要设置一些PLC的地址如D、X、Y等就可以了
先不要搞那么复杂的东西,搞了也基本上用不到
有那时间还不如把常用的东西学好
要不把你看到的原程序代码贴上来看看,我也学学

网友B:
原程序代码这个概念在PLC中真的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好像在单片机或VB、VC编程中有这个词吧

网友C:
应该是英文或日文翻译成中文时的表达错误。找出英文手册对照理解或根据上下文来猜一下,原本 应该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D:
呵呵;
触摸屏是可以直接对PLC的D、X、Y、M等操作的,不需原代码;
原代码应当是指这些寄存器对应的PLC内部数据;

除非你要开发触摸屏需要这个;

楼主:
我觉得4楼的朋友说的有点道理.因为我所看到的全是数字.另问下通讯继电器怎么驱动

网友A:
通讯继电器B是三菱中大型PLC进行网络通讯刷新时CPU一侧的继电器
比如三菱的H网
楼主的东西不简单哦
不要看A的了,直接看Q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