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各位师傅,我单位属于钢铁板生产线剪切类加工.两台主机负荷属于直流变频频繁起停类.底压侧为两组电容柜补偿.为12路投切,每路30KVAR.夜间无生产,负荷很小时,采用一路12KVAR投入手动补偿,夜间效果明显.功率因数在0.95以上.但在大负荷生产时段,计算电量.功率因数只有0.7左右,看生产时候,电容投切滞后超前基本围绕0.95.但无功显示变化很大,从10到70变化.请叫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功率因数底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想把功率因数提的很高并且稳住

建议使用线性无功补偿系统,价格极高,一般你会承受不了

网友B:
可以采用无功补偿器

网友C:
可以使用阶梯式补偿方案~~~

网友D:
怀疑你的蜈蚣器有问题,可以通过抄标记录,用有功电量,无功电量算一下功率因数,跟显示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