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教学用多媒体控制台,只安装了个磁碰开关。由于教室没有有空开,关闭控制台后无法给设备断电,设备关机也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求教各位,怎样才能在老师上完课后,关上控制台后5分钟左右自动断掉控制台内所有设备电源(不含进线)。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满足吗?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你把开关换成行程开关,也叫限位开关,触点电流有20A的,普通的5A

网友C:
应该可以,看看参数应该最少是3A

楼主:
用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延时继电器,可以延长几分钟断电的那种

网友B:
做个电子电路,感应---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