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语音教室,语音设备和显示器单独一个回路,学生电脑一个回路(为避免老师上课时学生用电脑,所以显示器和主机的电路分开)。3列8排,每张学生桌学生两人,共计48座,教师讲台单独一个回路。这样的教室设计电气回路分几组比较合适?空开该如何选择?电线选择多大的比较合适?

网友A:
2路即可

断路器30A每个

电线4平方

网友B:
用三个断路器,一个总断
两个回路各一个

网友C:
一个进线总空开,然后分分两个回路

语音设备和显示器单独一个回路

学生电脑一个回路

分别安装空开,带漏电保护的那种

线径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功率自己算算,一平方5A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