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配电箱里的空气开关写着是400A或者其他数值的电流值,是火线最大通过电流吧?那零线和火线形成回路的话不是零线上也有400A的电流了?人电阻大约是2K欧,零线4欧以下,相当于500倍左右,如果人去触摸零线的话,那人不是受到了0.8A的电流了?而30m以上的电流,人体就有危险了啊。。。这怎么解释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问过了,也有不少的解释了,你可以在论坛内搜搜看
简单的说是就如果你摸零线,在你身上两端的电压很小,就不会有电流从你身上走过了

网友B:
看了这个问题真的伤心,问下楼主你感觉你算出的0.8A的方法合理吗?

网友C:
零线和大地之间的电位差为零,你用手摸零线时,流过你身体的电流非常小!

网友D:
楼主的算法不正确。楼主请考虑一下:跑400A的电流,要多少平方的线,其电阻是多少?

在实际应用中,火线和零线中加有负载。大部分电压都是加在负载上的,加在零线上的电压很小。所以能流过400A的电流的导线,其电阻非常小,应该0.1欧或更小的级别上。

一个极端情况,火线与零线直接短接,中间没有负载,380V电压,400A电流,电压炎线零线个承担一半,190V,算下来零线电阻也在0.5欧以下。

如果有机会,楼主可以自己量一下零线上的电压和电阻,就会有深入的理解了。

网友E:
呵呵;最主要还是加在人体的电压是多少;
零线由于三相电的不平衡一般会有一点电压,但不会很高;

网友F:
有了电压才会有电流的产生!

网友B:
确切的说没有电动势何来的能流啊?在你的整个回路中,零线和人体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配电箱里的空气开关写着是400A或者其他数值的电流值,是火线最大通过电流吧?那零线和火线形成回路的话不是零线上也有400A的电流了?人电阻大约是2K欧,零线4欧以下,相当于500倍左右,如果人去触摸零线的话,那人不是受到了0.8A的电流了?而30m以上的电流,人体就有危险了啊。。。这怎么解释啊?

断路器标的数值是指,断路器的框架电流和脱扣器动作电流,其中脱扣器电流小于或等于框架电流,比如:400的空开,但是开关上标着320,意思是这个开关的框架电流是400A,脱扣器动作电流是320A ,对于3极开关来说,指的是火线通过的电流

如果零线和火线直接形成回路---即是-----短路---理论上电流是无限大的,但是受到很多因素制约,估计也就是有几十-----几百千安吧

人体通过1--3毫安及以下的电流,叫做感知电流,这时身体会有反应了,
人体通过10--16毫安电流,叫做摆脱电流,能够自主摆脱触电电源,
电流达到50毫安以上,叫做致命电流,人体会受到致命伤害

30毫安电流,一般不会对人体造成致命伤害,一般漏电开关去的是30毫安

由于你是站在地面上,于零线处于同一电位,触摸零线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假如零线上通过400A的电流,那么通过你身体的电流微乎其微,因为零线的接地电阻是4欧,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极小极小,再通过你这个大电阻分流,你会感觉不到电流的通过

网友H:
楼上回答的非常好^_^

主要原因是,你摸零线相当于和零线并联,零线的电阻很小,你的电阻比较大,所以电流就会从零线跑地上去了^_^

网友I:
4ooA是它正常工作时的所允许的运行的最大电流!
其实,你摸零线时电流不是简单的那么算的,电压和电流都是很小的

楼主:
哦。。。理论和实际不一样的啊。。。呵呵。。

网友J:
零线电流是回到变压器中心点的不是入地的,零线上的电压由通过电流与零线电阻决定,零线电阻与中心点接地电阻是两回事,中心点接地电阻一般为4欧姆,那么零线电阻是多少呢?要通过400A电流,估计要用120平方的铜线,100米长这种铜线的电阻是0.014欧姆,那么在离中心点100米处的零线电压为400X0.014=5.6伏。

网友K:
这么个小问题,大家回答的真认真!佩服。

网友L:
负载不能超过400A

网友M:
这个简单的问题拿来讨论的话也可以回顾一下各种知识。

网友N:
很小的问题,讨论的很透,直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