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2):
一个回路用4平方的铜芯线,能够负荷24台至26台电脑主机么?显示器的用电没有在这个回路上,空开寻则多大的比较合适?如果换做2.5平方的铜芯线,减半负荷可以么?

网友A:
这么多电脑大概要30A多的电流吧,可能6方的线比较把握

网友B:
4平方是安全载流20A(5KW),电脑标300W,你算吧

网友C:
就一个主机应该没有300瓦吧,4平方差不多了。

网友D:
4平方小了点,最好用6个平方的,成本也高不了多少!

网友E:
至少要6平方,应这么多电脑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F:
算一算电脑的功率折算成电流值,然后选用电线啊。

网友G:
4平方的线还要穿管,小了点!
还是6平方把握

网友H:
是网吧吧?
只带机箱如果电脑主机功率比较小的话还可以用;
这个与你电脑的配置也有关系的;
不好计算的话用6平方的吧;

网友I:
实际测量电脑主机的电流,一般在0.3A---0.4A ,因此4平方可以拖50台主机,2.5平方足够使用,建议用4平方铜线

断路器可以用20---32A的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应该用6平方的,因为你现在就用4平方的话,刚好能用,但是如果你以后需要增加电脑了怎么办呢,又去从新布线吗,这样即麻烦又时间啊,还是留点空余的,为你以后做打算。

网友K:
^_^如果这些电脑不同时起动的话,4平方应该没问题。不过建议使用6平方的,线的质量不说,你要是增加机子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