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8-12-03):
我现在要改造一个电缆编织机,原来的编制机如图所示,现在要把原来编制机上部的圆盘部分改装成一个类似钳子的东西,这个钳子和一个伺服电机相连,只是做上下的动作。编织机的下面部分不动,下面也是一个伺服电机连接线轴做正反旋转。我的问题是,如果要使这个机器正常运行,通过什么方法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有那些编程方法和软件,怎么同时控制这2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在做旋转运动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参数有,方向,速度,加速度,旋转次数,另外的一个伺服电机要考虑的参数有,方向,速度,加速度,力。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好象是编电缆线的那种机了,很多年以前接触过,机器一个人比较复杂的机构,但是驱动却是感觉用不上伺服。至于伺服控制,所有类型晶体管PLC都可以控制二轴了。做起来非常简单,如果有外部调参数就加一个触摸屏。仅此硬件成本3K不到都可以搞定。

网友B:
3K是应该没算伺服的价格吧,一个PLC和一个触摸屏用国产的3K能搞定
两个伺服不便宜,用便宜些的加上3K,总共1万左右
2个伺服电机如果只是同时动,没有插补PLC本身控制比较简单
先定好用什么牌子的,相应的软件编程再考虑

网友C:
呵呵;
用三菱的话PLC+HMI一套就要5K了;所以先根据自己的要求选好品牌及型号吧;

网友A:
伺服肯定不能算了。用松下FP0-C16T加威纶506M屏,加上其它电路元件3K足了,
这种机不用插补的,我记得好象是二排转轴,一反一正的转动,共有二十四个线轴。具体结构忘了。就是编那种电缆外面有线包着的那种插头用。
纯机械结构的,用不上伺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肯定不能算了。用松下FP0-C16T加威纶506M屏,加上其它电路元件3K足了,
这种机不用插补的,我记得好象是二排转轴,一反一正的转动,共有二十四个线轴。具体结构忘了。就是编那种电缆外面有线包着的那种插头用。
纯机械结构的,用不上伺服啊?

老大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我的电邮tutuphaeton@googlemail.com 。如果像大家说的用不到伺服电机,那可以考虑用那种电机类型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资料没有啊,我也是买别人的东西,不代理电气元件。
不知道你想把机器改成什么样子,达到什么目地?还有你一点都不懂,可以考虑外发,如果数量多,也可以发给我做。只要你在中国境内,我都可以接。

如果只要资料或买元件,你可以向楼上的二位大佬要,可以向他们订货了。

楼主:
改造的目的是最后能够自动化生产,我现在考虑有两种办法,1是通过编程使用PLC来控制电机,第二种是不需要触摸屏,加一台PC机和显示器,通过在PC机上编程,通过某种接口(例如RS232),来控制电机,最后程序形成一个软件界面,通过这个界面来设置电机的运行。这两种方法不知道那个更简单一点。

网友D:
看这个图片,上面的两台电机都不是伺服电机啊,不知道楼主要怎么改,为什么要改为用伺服电机的呢?

网友A:
这种机要自动生产有点难度,主要是换线问题,这个线在不停地圆周运动,所以只能停机换线,这是不能自动的一点。断线检测也有难度,也不知道哪根线断掉了。
近十年没有搞这种机,一下想不出来还有哪些不好做的地方。

楼主:
这个不用考虑换线和断线的问题,现在这个机器只要电源一开,就开始工作,直到安停止才终止编制电缆的工作,现在想把他该装成,我需要多少米的电缆,输入长度,编制到这个长度,机器就自动停止了,改装后的机器能控制电缆长度的生产。

网友E:
你这个机的动作比较的复杂,需要控制速度,力等.最好的高效方法是用运动控制器外接一个可编程的HMI. 可能价格高了,估计要1W.但这个方案可以做复杂的位置,速度,力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