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通过计数器控制继电器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有3位A(百位),B(十位),C(个位)
其中C为6进制,满5就向B进1位,B就显示6,C就显示0;
B也是6进制,B变化显示范围为从6变到10,满10就向A进1位,自己清零。
C是4位,显示范围为从11到14,
当A,B,C都满时(即显示A=14,B=10,C=5)
有两个按钮X1,X2控制C,当按X1时,C加1;当按X2时,C减1;当C减到C为1时,若再按X2,则B要减1位,同时C为5(相当于借位),对A也是一样的。
最后,要用显示的数字来控制对应的固态继电器开关(0,1;显示为1,不显示为0)
请问:
要达到上述最后的功能,用计数器电路能否实现?若能实现,请附图讲解下!

大家讨论下好吗?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好象这个问题在哪个论坛里面出现过,请楼主去找找看,

网友B:
有带输出触点的计数器,有常开常闭

电压多种,很方便用于继电器逻辑控制

网友C:
计数器的输出接点有很多种啊!

楼主:
上次的这个目的是靠PLC编程来实现的,若是用计数器来实现就不清楚能不能实现了,如用74ls192来计数控制固态继电器开关。
请帮忙推荐个带输出接点的可逆计数器呢。

网友D:
上次是见过,我贴了个后两位的程序例子
用PLC三位的完全的做好了吗?这个好像不是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的这个目的是靠PLC编程来实现的,若是用计数器来实现就不清楚能不能实现了,如用74ls192来计数控制固态继电器开关。
请帮忙推荐个带输出接点的可逆计数器呢。

以前用过,电磁式机械可逆计数器,内带复位线圈可以外部复位

计数器+检测开关【光电、金属感应、磁感应等等】+继电器+执行期=简单的代替PLC

网友B:
用这个就可以:ZYC07可逆预置数计数器

ZYC07可逆预置数计数器详细介绍:

DIN48×48mm外形面板尺寸,键盘设定,双排高亮度LED显示,五种计数输入模式(正/倒/可逆A、B、C计数),自动复位时间0.01~9.99秒数字设定,DC12V 30mA辅助电源输出,键盘锁定功能。

电源:AC220V 50Hz(其它电压可定制)

允许电压波动范围:85%~110%

计数范围:0~9999

输入信号:触点信号或非触点信号

停电保持≥10年

触点电寿命≥105

重量:约300g

继电器容量:5A AC250V(阻性)

复位方式:面板按钮复位,外部端子复位

使用环境温度:-10℃~40℃(但不结冰)

工作环境湿度:35~85%RH

功耗≤4VA
上海卓一电子有限公司

我用的是四川内江生产的,93年买的,200多块,现在便宜了,

网友E:
三菱的PLC有凸轮功能,用在这上面正合适,相对也比较简单了

楼主:
楼上"fumz78", 上次多谢你了。我用PLC编程都编好了,可老师傅又不要我用PLC做这个了,郁闷啊,叫我换硬件电路来实现。

楼上“1213712137”:以前用过,电磁式机械可逆计数器,内带复位线圈可以外部复位。用这个就可以:ZYC07可逆预置数计数器。

这个ZYC07是跟PID调节器差不多的吧,我所需要的是通过计数器记录按键加减,来显示数值,再通过显示出来的数字来控制另外的固态继电器开关就行了,不同的数字对应不同的固态继电器,如:个位显示4,则固态继电器4闭合(1,2,3,5常开),十位显示8,则固态继电器8闭合(6,7,9,10常开)。这样能实践吗?
若能实践能帖上原理图来看看好不,或者发到我邮箱里面ok?先谢过了~
我邮箱是:yangtze111@yahoo.com.cn
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B:
我以前用的不是ZYC07,哪个型号找不到了,体积很小,比CJXI-9的接触器还小的多,上面一排是预置数,下面一排是计数,有清零复位电磁铁端口,计数端口,触点端口【3个】,以上功能不知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我觉得应该行

是四川内江产的,价格200多点,刚才查了查,厂子倒闭了,找了个近似的,电磁式【价格比电子式的便宜】

网友B:
又找了一个,你看行不行,在网上搜搜,很多

楼主:
这个计数器应该不行吧,我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计数记录按键的次数,有个进位和借位的过程,但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继电器的开关。
我想还是通过单片机来实现好点,根据按键加就左移,按键减就右移就好搞点,到了进位借位的时候赋个初值就好了。
哎,可是师傅叫我用计数器来实现呀!~~~~~

楼主:
单片机加继电器也就和PLC差不多呀!实现起来也容易!

网友B:
看来你对我说的计数器理解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