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想知道S7-200能否用在高温湿热或户外的条件下吗?谢谢

网友A:
电子产品不能在高温、湿热、户外使用

必须有相应的防护措施才可以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防护措施都有什么方面的?谢谢!

网友B:
每一款产品都有其使用的技术规范。

西门子产品对于产品的运输、存储以及运行都有其环境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需要的)、电磁兼容性(比如抗干扰、传导和辐射)。建议你查看产品目录,对照一下你的实际情况。如果下面的SIPLUS产品还不能满足,只能考虑改变局部环境。

西门子另提供宽温型产品,称之为SIPLUS.一般国内没有现货,应该属于见单生产的那种,周期较长。
适用条件:
温度适用范围: -25 °C to +70 °C
相对湿度范围: 98% to +55 °C;45% to +70 °C
其它参数同相应的S7-200系列,编程等完全和标准型S7-200相同
注:所有的SIPLUS产品都经过了-40摄氏度到+85摄氏度连续2天的测试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能,电子产品虽然经过严格的环境测试,但是现场毕竟与模拟环境不同,如果不能坚信的话最好别用,要用就重新选形

网友D:
温度方面S7-200有宽温型的,不过目前没有在中国销售,需要向SIEMENS咨询;
湿度大且不做特殊处理的话,PLC是不能用的;

网友E:
做个密闭的控制箱,把PLC放到控制箱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矿井下面那么恶劣的环境都可以用,用在户外怎么就不行了。关键看你怎么做防护。

网友C:
防护好了,别的问题就会出来,通风散热怎么解决?

网友F:
用密闭箱子,加降温除湿器(市场上有许多类型可直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