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ble 好用吗

楼主(2008-12-03):
wincc flexble 好用吗
自从面板OP270升级后,不得不从PROTOO改为用WINCC FLEXBLE ,尽管他的速度是那么的慢。而且现在我还发现这个软件有些奇怪的问题出现:比如,明明定义一个正确的变量,却用不了,重新定义又可以了;比如同一个变量在某处可以正常使用,在别处又不起作用;比如变量赋值,明明变量没有问题,可就是赋不了值。
还有就是,突然某天软件打开后,再打开文件就没有反应,重装后又可以用了,出现过两次
我的安装软件是西门子供应商提供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啊,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不是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而是你只要用到西门子的触摸屏,就必须使用,即使再难用,只要你用西门子,那么也只能想开点~~

楼主:
不是触摸屏的,是MP277
我还以为是我的安装软件有问题呢,速度慢就不说了,毕竟功能强大,占用空间大
但是我所遇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就没个说法吗
西门子如果知道此问题应该不会就罢吧
可不能让用户想开点啊

网友A:
MP277必須使用Wincc Flexible,功能強大取決于個人的修為,像其他公司數百M的軟件也一樣能達到西門子的功能。

因為Wincc Flexible2007已經到了Hotfix4的補丁,不知道你是否已經安裝過了,另外,對于在中國地區不銷售的版本,如目前的Wincc Flexible2008,西門子一樣會建議用戶不要那么領先~~

只要歐洲用戶不存在大的問題,西門子對于中文版的補丁總會姍姍來遲,因此作為西門子的用戶務必要有耐心~~

楼主:
Hotfix4补丁没装哦,可能要试试,谢了!

楼主:
请问,知道哪里有下载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知道哪里有下载的吗?

西門子的東西自然要上他家的網站去找,中文版的話要到他家的中國辦事處的網站找

中國官方網站:
www.ad.siemens.com.cn

西門子會將他們可以供下載的放在下載中心~~

网友B:
感觉比以前的PROTOOL好用多了,只是自己的机子比以前跑的更慢了,我感觉PROTOOL有可能会慢慢被淘汰!
个人看法了!

网友C:
wincc运行确实要求比较高,打开软件明显偏慢,但正是因为是专用的组态软件,无法替代,所以必须用,通常感觉wincc就是卡,之前用TP170B的触摸屏时用protool做画面,还是很快的。

网友D:
应该是好用的,不过对计算机的要求很高,启动速度也慢。

网友E:
西门子配西门子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F:
可能是你还不熟悉吧,我觉得非常好用,其它的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G:
很好用,我现在用的wincc flexble 2007,现在已经用它做了些工程啦。你多用些日子就顺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