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我是做网页设计的,接到一个活,要求是通触摸屏点击控制沙盘灯光的灯亮,那要在网页里加一个语言控制来连接电路板,是不,我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那在网页里,要加什么语言控制呢,急用。

网友A:
在网页里面加???????????????????????

网友B:
不清楚你要求。。。 。
要通过以太网吗??
有专门的控制器吗
还是要用你的那一天电脑做控制器, 有一台座显示信息??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工业触摸屏一般是配PLC用的,PLC可通过RS232串口与电脑连接,通过串口监控读取PLC数据再把数据应用到网页上去,兜了一大圈成本就成倍上升啦!

可以买一片与电脑显示器同样大小的触摸屏面板(有专业公司生产,也有现成的带触摸屏的显示器就象展览会的那种)它有接口电路与电脑连接,并以行/列来显示触摸点,这样在你的沙盘显示在屏幕上的同时,点有灯的地方它的灯就亮了,这样的程序在编制的时候加入行/列判断是很容易做到的。楼主可以参考电脑自助系统(导游、导购、取款机、售货机等)的方式来做。这类设备现在已经有许多标准商品,也可以买台现成的,自己只要按照说明书上传几张照片编个界面、再设几个简单的控制参数就行了。如果沙盘很大可以设置上下左右移动,就象网上的地图那样可以放大/缩小.

网友D:
你这里指的不是通常的机器上用的触摸屏吧,是带触摸功能的电脑吧
可以看下研祥的工控机能不能做到
他的工控机屏是可以触摸的

网友E:
简单方案就是组态软件加I/O板卡控制沙盘;复杂点就是自己编程,通讯,单片机控制沙盘。

网友F:
厉害,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控制,看样有这样要求的客户也是不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