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热备的请教??

楼主(2008-12-03):
小弟刚接触AB的软件,请问下我现在两个CUP之间要建立热备的切换,应该怎么做?
谁能详细具体的跟我说下步骤,就非常感谢了!!!

网友A:
是要搞冗余系统?
要看你的PLC型号支持冗余与否;

网友B:
一主一副,主坏副起!
AB的没用过用过三菱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我AB的也没用过。
两控制器程序基本相同,
副控制器 监控主控制器的运行状态, 如有故障, 立即切换到副控制器,有它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主一副,主坏副起!
AB的没用过用过三菱的

高手哦

要是大的重要的系统才这样做,三菱的要专用的冗余CPU:Q12PRHCPU   Q25PRHCPU

前一阵参加个考试,就考到了冗余、过程控制,考的一塌糊涂

建议楼主,这样的工程一定要找个有过硬技术的供应商
或是直接和AB的联系定方案,这样能保证足够的技术支持

网友E:
我现在正在做SLC500的冗余系统,遇到不少问题,不知道能否搞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