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什么是星角冲击电流?

网友A:
转换时,角型接法的启动电流较大,而此时电机又未通电,转换后电流较大,称之为转换冲击电流

网友B:
小电流变成了大一些的电流了,就叫电流冲击。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冲击电流就是电机启动的绚间电流

网友D:
电动机星接起动后,换到角接运行时由于电压升高,电动机又会出现一次大电流,叫二次起动电流或二次冲击电流,而且此时电动机在运转,电动机出线端有感应电压,如果接入电压相位与感应电压相位不同时,二次起动电流峰值会超过一次起动电流,因此有时会出现转换过程中跳阐的情况。为了避免二次起动电流过大,可采用闭路转换的星三角起动法。

网友E:
楼上的做法很普遍了

网友F:
星启动时电压220伏转角型时电压380伏那时的瞬间启动电流是运行时的7------8倍启动电流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