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400KW变频器带45KW水泵(检测水泵用),当频率达到50Hz时,信号通过一个时间继电器给出,延时几秒后断变频器,同时接通旁路接触器,变为工频运行.这时问题发生了,水泵电机剧震了一下,同时泵的连轴器被打断,已确定电机在此过程中转向没有发生改变.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冲击电流引起的啊,还是有其它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析啊!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输出断开后,工频转换的时间间隔太长了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变频输出和工频电源的相位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C:
可能是切换时的冲击电流比较大造成的;
有专用的相位捕捉仪器,给出信号时,当变频器的相位与电源的相位完全相同时,会自动换到工频上,这种方式相对冲击的电流要小的多;

网友D:
变频器和电网的相序一致的时间很短,相位的不同是造成换电流大的主要原因

网友B:
楼上的:

相位捕捉仪器这个东西太贵了吧,为什么不采用直接起动哪,或者是其它的起动方式。
软启动好像可以这样用的。运行中切换。具体我也不是太清楚,没用过。

网友E:
有必要用这么大的变频器吗,用软启动多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这有点象"并网运行",所以必须符合"并网"的要求,不光是频率一致,相位一致更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必要用这么大的变频器吗,用软启动多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软启只是解决启动问题,解决不了供水的调速问题。

网友H:
还没见过这样用的,转换电源有时间差,电源又不同,比直接启动还要危险。

网友I:
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使用的

网友J:
用三菱的,有专门的工频运行切换功能

网友K:
变频转工频属于成熟技术,多少项目都在使用。技术本身不用怀疑。如果出现转换过程的电流冲击造成故障,那应该考虑:
第一,转换过程断开和切入环节是不是完全的断开后再延时切入。如果断开的不利索就切入,那问题当然严重。就是所谓的相位不同步说;
第二切轴却不跳闸,还要检查机械设计选型是否正确,不排除轴的不合理因素。

网友B:
版主,他的就是想在变频断开不停机切入工频,所以主要问题还是解决相位一致问题。这方面俺没有实例。只是知道是这么回事。

网友L: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稍长一点时间再接能工频的接触器的
再不行就只能用两台水泵了啊

网友D:
关键是转换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B:
等电机完全静止了,在起动工频那样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网友M:
个人觉得kdrjl说的很有道理,这个大侠每个问题分析的都很透彻。
我觉得是不是考虑一下变频器设置的停机方式 啊,设为自由停车,然后相对工频启动的时候冲击电流就不会太大了

网友N:
抛砖引玉
原因:
1、在变频切换到工频的时间太长,可能导致电机直接启动;
2、用400KW的变频器拖动45KW的电机太夸张,可能导致变频器的电气参数和45KW的电机严重不匹配;
3、可能会有启动时的共振问题;

网友B:
楼上两位根本就没看懂到底怎么回事。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切换电源,相位不一致,是不可以切换的看看我发的大功率电机变频转工频的研究那个帖子。12.4号的

网友O:
支持14楼的观点    相当精彩

网友D:
这个问题一直是变频转工频的难题所在
同意fa_ybq的观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功率匹配是改不了的,因为这是用来检测水泵用的,水泵的功率有大有小,不可能用各种功率的柜子来运行检测,否则成本就太大了.原先考虑用软启来启动的,但还有电机的调速测试问题,所以用了400KW的变频柜.

网友P(2015-08-13):
插一句,我也想知道电机从变频转工频的时候要不要延时。工频的接触器和变频的额接触器有机械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