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欢迎大家讨论:
在变频器突然失电的情况下,变频器还能输出电源给电动机。但是假如30KW的电动机,有没有变频器在突然失电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带动满载电动机90秒左右的时间?

网友A:
不可能有呢么长的时间,也就几秒内吧

如果是设定了非自由停车,机器惯性又较大,时间会长些

网友B:
突然掉电如果时间很短几毫秒的话,可以设置转速跟踪功能。这样可以保证变频器能继续工作。如果掉电后继续没电,应该没有能继续运行的。主要是看电容的容量能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要是想继续带动的话你可以定做大容量电容的变频器。

网友C:
肯定是不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在变频器突然失电的情况下,变频器还能输出电源给电动机。但是假如30KW的电动机,有没有变频器在突然失电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带动满载电动机90秒左右的时间?
呵呵,可以呀,那就是在直流母线预备一个备用电源,采用电池组的形式,当突然断电的时候,电池组投入直流母线供电,使逆变器保持工作。平时电池组被电源保持在充电保养状态,这叫应急电源。

一般的变频器控制回路的电源都是通过直流母线来供电的,这也说明了变频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用户的需求,可允许在直流母线位置安装应急备用直流电源,以防不测。

网友B:
版主这样做不是把变频器变成UPS了吗^_^厉害,我怎么没想到呀^_^我还建议他定做大电容的哪^_^

我们办公室的UPS就是用变频器改装的^_^

楼主:
我们公司产品的应用要考虑到这种情况。
谁家的变频器(通用型)可以做到这样呢,应该是要定制的吧?

网友B:
^_^目前还没有这么造变频器的,你要是有这样的需求可以找个厂家问问能不能给你做,原理是可以的。不过没有目前还没有成品。

网友E:
最多几秒钟!但这种情况有吗?突然停电变频器立即紧急停止,应该没有了输入吧!

网友F:
这样大功率的设备,要保持一分半钟持续供电,其成本可能超过设备本身的价格.还是考虑多路进电自动切换比较实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_^目前还没有这么造变频器的,你要是有这样的需求可以找个厂家问问能不能给你做,原理是可以的。不过没有目前还没有成品。
汇川的是有做这类的专用变频器。

网友H:
这个问题说起来好象联系比较广。如果系统要求不能突然断电,就要加备用电源了。
如果断电了还继续运行可能会对系统有危害。具体怎么做要看整个系统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大功率的设备,要保持一分半钟持续供电,其成本可能超过设备本身的价格.还是考虑多路进电自动切换比较实际.
在突然断电情况下,多路进电没有实际意义啊。因为该电机是驱动冷却设备的,要保证突然断电下,还能运转1分半钟来维持冷却,不然设备就会损坏,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网友A:
平板玻璃厂是绝不允许停电的,特别是【格法】生产线,一旦停电,玻璃会断掉,再重新拉出玻璃来,损失50多万,

他们是这样做的:

UPS电源【在线式的哦】+变频器

能坚持45分钟生产,其实1--2分钟备用发电机就送出电去了

我最快的时候,连启动带送电10秒钟【250KW发电机】,不可思议吧

网友I:
如果是要设计成这种样子的,可以达到,转90是可以的。
(1)计算负载的大小,(2)设计足够大的飞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要设计成这种样子的,可以达到,转90是可以的。
(1)计算负载的大小,(2)设计足够大的飞轮。
不知飞轮和UPS电源哪个的成本低

网友D:
采用电池组做备用电源,完全可行。
第一,现在的车载电池组串并联后的直流电压都能达到500V,用蓄电池组合,不会有问题的,况且功率并不大,30kW嘛。
第二,没有现成产品,但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自己DIY,就是将电池组设置一个互锁开关,当电网掉电的瞬间,电池组闭合,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最好要在电池组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相等的时候投入电池组,这样可以做到无缝投入。
第三,要选择控制电源来自直流母线供电的变频器,否则还要对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做同样的备用电源工作。

网友A:
楼上的构思完全可行,成本低于UPS ,但是稍稍麻烦一些,技术不全面的还真办不了,也不敢办

关键是电池组和直流母线的衔接,可以想办法做成在线式浮充电,就像是母线上又增加了一个超级大的电容器而已,试试吧

如果直接并联在母线上经试验不行,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开,从母线上出来一个200A的二极管浮充电【不知多大,暂且是200A,要考虑到停电后电池会放电到亏电状态,再充电电流很大】,从电池组出来一个800A的二极管到母线,这样也就算是衔接起来了,互不干涉

网友I:
UPS是可以的,我见过超级UPS,很大一间房摆的全是电池,有足够的时间让机器运行,最少可以用十分钟,须要运行多久,按容量计算就可以了。
这种UPS在做LCD的前部车间使用,这种车间是绝不充许停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