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我厂有一个250KW大引风机,它的额定电流是420A,它的运行电流是320A,我问一下用计算的方法怎样算出它的运算电流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的。计算电流?实测的电流不是很好吗?计算的电流误差会很大的。

根据交流电机功率平衡方程式公式有:
P=1.732×U×I×η×cosφ
式中P-功率
U-交流电机的线电压
I-交流电机的线电流
η-电机效率
cosφ-电机的功率因数
那么这个公式的功率怎么得到?一般这个功率要通过检测电机输出轴的功率才能准确的得到。没有轴功率,也是不好计算的。所以,一般的电机参数还是通过测试获得比较直接。计算反而更不准确,也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一个250KW大引风机,它的额定电流是420A,它的运行电流是320A,我问一下用计算的方法怎样算出它的运算电流的?

计算运行电流这个还真是没听说多,运行电流是看你实际的负载吧,,应该是根据负载率来算的。不过更多的时候是知道运行负载率来算运行电流的。

网友C:
你最好找只电流表测试一下!运行电流和负荷有关,首先必须得知道负荷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一个250KW大引风机,它的额定电流是420A,它的运行电流是320A,我问一下用计算的方法怎样算出它的运算电流的?
嘿嘿,楼上的都对,只是不知道楼主说值得运算电流是虾米东东。如果额定,铭牌有标示,如果实际,可以用电流表卡,有上级带电流检测显示装置的可以读取,省得测了。相对稳态长期运行,可以根据耗电量和时间进行计算。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知道,电机是不是配大了?计算后换个小的?

按工作时的最大电流换算电机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知道,电机是不是配大了?计算后换个小的?

按工作时的最大电流换算电机就好
额定420,运行320,是配大了点。

网友B:
^_^不算大,小功率电机可以按6楼的师父说的算,但是大功率电机就不行了,大功率电机的能不能超负荷运行,到底能超多少,这些东西就练造电机的人也说不准呀。不可能像小功率的那样。250的电机运行电流在320A也算比较大了,我见的很多都是在28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