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3):
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是50HZ时会不一致,因为互感器要工作在50HZ的条件下的啊
如果是50HZ就差不多了。
大家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是50HZ时会不一致,因为互感器要工作在50HZ的条件下的啊
如果是50HZ就差不多了。
大家讨论

你的互感器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出还是输入了。如果是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这样测的电流和显示的电流会有比较大的差距在不是50赫兹的时候。

如果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应该是显示和实际测的一样。我用钳行表测的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B:
是一样的,我实测过!你检查下你的互感器和表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C:
这个原因是,变频器的输出含有大量的谐波电流,你的表全都显示了

网友A:
谐波对互感器的影响不大吧,检测值应该差不多。你可以用钳形表看看,和那个差不多。我怀疑可能是你的变频器显示电流不准。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霍尔有问题。

网友D:
用钳型表没输出端是看不准的,要大很多的
可以看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钳型表没输出端是看不准的,要大很多的
可以看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值

只要你 的变频器没问题,用钳型表测输出端电流和变频器的显示应该是一致的。不可能有很大的误差。^_^

网友E:
误差应该很大的,我以前测过几次,因该是谐波的问题吧,我估计

网友A:
楼上的,用钳型表测输出端电流和变频器的显示应该是一致的。你说的误差比较大,可能是你运行的频率比较低的问题,在10赫兹的时候有点误差但不是很大,如果你没加负载,你测的电流误差可能会比较大,带上负载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里显示的电流是经过软件处理的,不带负载和频率很低时才会有误差,但是不可能很大。

网友F:
我也测量过几次,分别是输入,显示,输出,都是不一样的,大小可以用能量守恒来理解,还有看你互感器安装点的位置,以及你的频率.

网友A:
真是晕了,怎么会不一样哪???

找一个变频器带电机试试不就知道了。一定要带上负载测。

网友G:
安装在变频器输出侧的i电流互感器是否有50Hz的使用要求?

网友F:
我遇到几次是不一样的,那怎么说哪?我认为不一样是可以理解的,一般变频器电流互感器是在输出的,我们测量也是在输出,也就是相当于测同一个地方的电流,但是用的不同的东西测量,后天要去修变频器,到时候再测一下!告诉大家!

网友A:
我们每天实验几百台变频器,从0.55千瓦到400千瓦的,我还没见过一台变频器显示电流和输出侧测量的误差很大的。

建议版主结贴。没意义。

网友H:
如果差不多也是正常的,毕竟同一个型号的表还有误差的

网友I: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出现在变频器的出线(或电机)的绝缘有问题时。整改好后即可正常。